AOC 771S输出电压过高,请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8-10-08):
一台AOC 771S 电源块G5643爆,更换后,输出电压过高,50V达到了120多V,12V达到了38V左右,查了半天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们指教一下
电压过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电源的稳压反馈控制部分有问题了.另外G5643本身不正常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光偶稳压那一部份电路出问题或是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