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修754扳子有什么诀窍吗?

楼主(2008-10-08):
大伙修754扳子有什么诀窍吗?。。最近遇到好多754扳子。。。。都是 上假负载OK。上U后 VCORE正常。时钟OK。。复位也有。。但是就是CPU感觉温度不对。。温度上不来。挡00。我想应该是三大条件没满足。郁闷中。。。求各位帮忙
cpu

网友:
754的CPU就没有什么温度,我原来有个只比室温高一度。一般25度室温也就29~31度。

网友:
我一般都是刷BIOS的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温度上不来,CPU就不会有VCORE,如果VCORE低,也会档00,引起此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CPU坏了
二:VCORE电压无或者在1。1几伏左右
三:IO换
四:SB坏
五:北桥供电
六:北桥虚焊或NB本身坏了
七: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