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 DE

楼主(2008-10-08):
台式机主板 接通电源后自动开机 诊断卡显示DE(C1过后) 什么问题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先查内存,再看IO,另注意网卡周边零件。还有BIOS.
仔细目测吧.很多问题看看就出来了

网友:
一开始是CPU旁边的电容全暴 换了后用了几个小时就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