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记忆犹新的修板经历

楼主(2008-10-08):
一个月前,客户送来一块ASUS的 K8N,故障是开机立刻断电。检测是12V上管短路。由于是三相供电,一时间找不到零件,就把短路的上管和相应的下管去掉,变成两相供电,用假负载测试,发现电压过低,估计是PWM的ADP3186坏了。从欣欣那里购回了新的ADP3186换上,电压正常了,可是上CPU的时候却发现测试卡上的Reset灯常亮,测试卡不跑码,无可奈何之余唯有跑Reset线路,几乎跑完了所有相关的线路、拆下内存时钟芯片、IO、网卡等等,都是一样的故障,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用万用表的表笔碰了一下reset键的接线柱,发现测试卡的Run灯闪了一闪,心里一动,另外拿了一张测试卡插在PCI3上,再次开机,竟然跑码并且一路跑过,天,困扰了我这么久的主板竟然是好的,只是测试卡可能不支持或者PCI1没有代码而已。感慨良多,在这里写出来是希望各位同道留意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
哎,检测卡也误导我了我几次。够郁闷

网友:
原设计是三相供电,可以改成两相供电?如果可以 ,在实际维修中是很有用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拆掉一相的上管和下管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也,以后坏了一个就拆一组,配件钱都可以省了,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