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TM190EX-L21的屏用通用驱动板GM2621能使用吗?

楼主(2008-10-08):
请问LTM190EX-L21的屏用通用驱动板GM2621能使用吗?就是说能点亮该屏吗?我想用GM2621改装,因为原来的驱动坏了。

网友:
可以使用。但不稳定。不推荐。
有些杂牌的19方屏液晶在使用这个板子。

网友:
我用GM2621点这个屏LTM190EX-L21的时候,出现没有图像,连无信号都没有提示,

请问那个那个师傅有RTD2023L的这个LTM190EX-L21屏驱动程序,我想用这个板写程序进去,看看是否成功点亮???
谢谢

网友:
你那屏是宽屏还是标屏的?如果是标屏的话可以直接用2621点了 如果是宽屏就要写程序了

网友:
经验之谈,感谢分享~~~~~~~~
顺便说一下,GM2621不支持双8位 1440*900的分辨率(19宽的),对于双8位屏,最高只可以支持1280*1024(19标准屏)~~~~~~~

网友:
免烧写板还可以自己写程序的,只要你有程序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