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管发热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今天得一块775的斯巴达克,客户说频繁蓝屏没办法用,接到手重做系统排除了软件的问题,换内存,发现上512就不蓝屏,而客户是1G+512M的,拆下主板,仔细观察,发现内存供电管有被修的痕迹,经询问客户得知是开不了机发到代理那质保,回来就有这问题了。我再次上电,用手感内存供电管很烫,断电,一时找不到同型号管,遂将AGP供电管(哈,是同型号的)拆了和内存供电管对换,并自制了个铁散热器焊到内存供电管上,装机上电,滴,1.5G内存通过,一路进系统不马虎,试玩了半个小时冰封王座,流畅,手感AGP 供电管温升,可以,在感觉下内存供电管,有点高,但不烫,估计是30-50度,有个自制的散热片借CPU风扇在散热,问题不大。用次此方法不为急用下,但是否长久,那还要看以后如何了。遂将写出望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
网上很多关于内存引脚定义图纸和参数表的,自己慢慢找,给点耐心,相信你能找到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