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B+电源不工作

楼主(2008-10-08):
求助B+电源不工作的原因 ,图像正常,行幅小,  IC  TDA9111 不知道为什么15脚的稳压输入端电压9.4  正常4.9  ,28脚没有输出  。 FBT 反馈交流电压大约15  整流后电压大约30。还有把行管拆了接假负载 15脚电压4.4   B+电源正常。总线也有问题,周期性的一会节能状态一会开机状态。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检查14 15  25脚上的所有元件.特别要注意电阻是否有烧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