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电源接口

楼主(2008-10-08):
我的电源没有P4接口,请教如何改装,谢了

网友:
在废的ATX上焊下个4P,再焊到你这个没有的上来就可以了。问题是你这电源的功率。

网友:
线如何接啊,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如果电源功率许可,
那可以去电子城买条P4转接线.也就两块线,
我改装了一台,效果不错.
附图参考

网友:
黄线接12V黑线接地,好的P3电源可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