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0187报错?有时无显示?解决分享下

楼主(2008-10-08):
上电无显示 这机器显卡虚焊导致比较多  所以先焊显卡
加焊显卡  按开关却不能触发了  查时钟晶振〈南桥〉两端电压一边高一边低很多   原因可能两种1晶振坏2南桥有问题
换晶振无效  加焊南桥OK   〔焊显卡可能导致南桥也虚焊〕
0187我的解决办法是  在PC卡槽卡有一八脚类似场管,标U53   从T42或相同扳子上拆下换上就行了

网友(2008-11-21):
厉害啊
那不如刷个BIOS了 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