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不亮诊断卡跑2E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东芝M50开机不亮,喇叭还有7声报警,诊断卡跑2E,换了内存还是一样,内存供电正常,显卡也正常。谁知道还有哪会出问题,谢谢,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跑2C 2E都是内存过不了

网友:
简单的不是内存脏就是座虚焊

简单的不是内存脏就是座虚焊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你加焊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