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2 开机就跑00后显示D1不变了

楼主(2008-10-08):
精英945GCT-M2 开机就跑00后显示D1不变了。但其它正常,进入系统使用正常。
请问它怎么不显示其它的诊断吗了呢。新手疑问?请教

网友:
数码卡不是在所有机器上都可以用的.修机器不能一味依赖数码卡只要机器正常启动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