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求救

楼主(2008-10-08):
大虾们,我的两块板子都是风扇转,不显示,一块VIA M266A 侦测卡显示A7 BIOS灯不亮;另一块8IR533  风扇转,侦测卡显示A7,帮帮忙啊

网友:
显卡检测不过啊,兄弟,,

网友:
换显卡试过一个样

网友:
写BIOS,换内存啦

网友:
1。I/O损坏造成走A7的比较常见,尤其是C1-A7跳变的;

2。北桥虚焊,致内存时钟,AD线不正常的;

3。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

4。BIOS故障,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

5。内存兼容问题;
6.、CPU座空焊
7.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

网友:
内存换过,剩下的我再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是没有捡到内存 你加焊内存排阻以及北桥就好了  我经常修这类故障的 而且成功率也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