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芯片下边的小方块是贴片电容吧

楼主(2008-10-08):
请教内存芯片下边的小东西,是不是贴片电容呢,用什么样的可以代换?在主板上可以找到吗?

网友:
是不是104贴片电容呢?上面没有标注参数,如何识别,怎么代换才合适呢?有人说用专用的仪器,有必要吗?

网友:
半夜发帖,早上沉了,请大家帮忙看下喽

网友:
颜色,大小相同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