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按摸显卡背后又花屏了,请教高手!

楼主(2008-10-08):
今天网吧客户拿来两块 FALCOX X70 PR3 256的显卡,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安装驱动程序后,自已调它的分辩率为800x600
颜色质量为32位后,点应用后屏幕花屏。重新启动后再调又不会花屏了。但是用手按摸显卡背后又花屏了。
请教高手!
显卡

网友:
这么点点信息是不可能判断哪个东西有问题的

网友:
正常的显示用手摸显卡GUP后面会出现闪屏或花屏吗

网友:
你的卡是GPU虚焊了稍微加焊就可以搞定,搞完后一定要做好此卡的散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