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ingstonDDR400 512M的内存怪故障

楼主(2008-10-08):
有时开机显示为512M,有时为384M,我是独显。现在开机启动进系统就蓝屏!

网友:
有虚焊的可能,加焊看看。

网友:
可能是显存颗粒故障,软件检查后,再补焊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用RST看了下,颗粒有问题,估计要送去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