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核心的角破了一点会导致掉电吗?

楼主(2008-10-09):
我有台神舟的笔记本开机显示神舟画面后几秒钟就掉电。发现CPU核心的角破了一点会导致掉电吗?AMD的的CPU核心真是脆弱啊。

网友:
很多情况下,你的CPU over了。

网友:
cpu完蛋了

网友:
做钥匙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CPU over了还能点亮呢,还能显示神舟画面。只是过几秒掉电,不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座子虑焊了啊。也会掉电的吧

网友:
按住CPU座也没用。

按住CPU座和北桥也没用。

网友:
CPU坏出现的情况很复杂!有的做什么都正常,一上网就死机!这是软故障,还有就是硬故障根本点不亮!要注意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大哥指点。那我的CPU看来是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不一定!首先你得排除CPU的供电,芯片没问题的话,还有其他可以引起掉电的滤波电容啊!你得去测,都排除了才考虑是CPU,如果有条件换块试试更容易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滤波电容怎么测好坏?我开机测电压正常

网友:
AMD的CPU核心的角破了一点有可能会导致掉电,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哥,我去买个好的再试试。

网友:
把CPU装到其他主板上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挂了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下了,

网友:
先换CPU试试

网友:
多数的情况是你的CPU挂了.为了稳妥起见你可以把CPU装到别的机器上试一下

网友:
要看CPU缺多大个角 我有件过缺很多还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AMD CPU 太脆弱了
换个好的试试看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啊,

网友:
没接触过AMD的CPU,也许真的很脆弱

网友:
如果仅仅是掉了一个小脚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掉的多了就不敢说了,,那个心脚里面应该没有什么电路,只是起散热均衡的作用!你多涂一点硅质,把风扇上好一点看看怎么样???我那回把客户的CPU烧了,背面都糊了,但是还是可以点亮机器,嘿嘿,AMD的CPU就这样,小心点就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