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电池电压不翼而飞

楼主(2008-10-09):
一台NEC笔记本!接上外接电源不开机!接电池也不能开机(电池有电9.6V正常)!接上外接电源和电池能开机几秒钟(出现Windows引导后冲电指示灯狂闪然关机)测得:
1、单独接上外接电源时:主供正常!冲电部分9.6V正常!其它V1,V2,P,T等无压,开机针有5V电压!
2、单独接上电池时:电池供电9.6v正常!除V2外,其它点都有电压!开机针此时有9.5几V了!
3、两都同时接时:能开机了!将万用表调至电压档测量电池的9.6V发现!电压很快从9.6V下降到6.几V后停机了!

急了!小弟在线等!请问该故障如何查询???如何修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真是惨啊!!!!!!!!!!!!!!!!!!!!!!!!!!!!!!!!!!!!!!!!!!!!!!!!!!!!!!!!!!!!!!!!!!!!!!!!!!!!!!

网友:
9.6v电压是不是低点啊

网友:
不低!电池上标的就是9.6V

网友:
能说说是什么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