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转但是认不到盘

楼主(2008-10-09):
硬盘接好.可以听到里面转的声音.进COMS也认不出.请问是哪里不了啊.怎么修.谢谢了.

无笑天神 -3 不明确的提问很难回复

网友:
先卸下电路板看看接触???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如果是IDE硬盘的话,请正确做好跳线,再在BIOS中按一下"auto detect"看是否用检测到硬盘,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试试用工具软件修复一下,可以用MHDD或效率源

网友:
型系统是什么不是很明白,不能运行也许是系统问题,也有可能是文件损坏。
但从症状判断硬盘坏的可能性较大。把硬盘拆下,挂在其它电脑上做从盘,先把数据备份下来,然后再作处理吧:低格、分区、高格、装系统一步一步来。

补充:ATX的电源虽然没开机,但确实主机是通电的。
用的光盘启动系统,不知道是DOS还是winPE,在你所说的“微型系统”下,能看到硬盘,也许有可能是硬盘主引导扇区出错了。

再补充:主引导扇区一般出错的话,很可能是被病毒或错误的操作所损坏,这种非硬件的损坏是可以修复的。如果是硬件问题的话,修复的话就有点难度了。如果数据有救的话,买个硬盘把它复制下来再做处理,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操作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具体如何修复,三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还是找个电脑高手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