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PG故障,请老师们回答下

楼主(2008-10-09):
才学的,不明白什么是PG故障。不要见笑。请老师们回答下。都有那些电路和元件。

网友:
我不耻下问,请老师们。高手们回答下?

网友:
电源好信号,ATX电源的灰线!没有则机子不启动

网友:
PG理解的简单一点就是电源好信号.主板上的南桥,门电路,电压IC等元件的一个工作条件,只有PG信号正常,它们才会正常工作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还是不太懂。

网友:
PG理解的简单一点就是电源好信号.主板上的南桥,门电路,电压IC等元件的一个工作条件,只有PG信号正常,它们才会正常工作

问他们(PG)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
这句话文理不通,你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PG者,powe good也,意指电源准备好了,是告之某对象:你的工作条件之一的电源电压准备就绪,目前来说,PG并没有特定一样的电路模式,ATX对主板有PG输出,Vcore对时序也有PG输出,它广泛存在于主板上电过程中,简而言之,数码电路的工作三大前提中,电压、时钟、复位里面,PG代表其间一些因素已经按照既定的时间顺序和幅值到位,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了,例如,南桥检测到Vcoe的PG没问题了,说明Vcore正常,加上检测到其他条件如时钟等正常,就会发出全板RST撤销信号,告诉相关设备如CPU开始第一个指令运行

网友:
PG即Power Good的意思,即电源发出信号告诉主板BIOS,南北桥等设备说电源已准备好了,你们可以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