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主板重启点不亮

楼主(2008-10-09):
我的配置GA-K8NE主板,AMD闪龙64位2500+,宇瞻DDR400 双面512M。开机总是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按F1进入系统都能正常运行,重启就点不亮,诊断卡显示50,(按Del键进入BIOS修改设置后按F10保存重启也点不亮,诊断卡也显示50。)清cmos后开机仍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按F1才能进系统,每次都这样才行。电池没问题有3V电压,BIOS已经升级到F6,问题依旧。望高手指点。
补充一点,现在主板不能识别cpu的类型。显示AMD processor Model unknow。

网友: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电脑启动时,如果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提示,说明主板保存的CMOS信息出现了问题,需要重置。解决这种故障的方法一般是更换锂电池,但根据主板CMOS供电电路的实际状况,更换电池后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1.更换电池后问题解决。
         2.更换一块新电池后使用时间不长,故障便再次出现。
         3.更换新电池后故障依旧。下面笔者以实例讲解如何排除主板CMOS故障。这块故障主板是美达的S693A2,故障现象为:开机自检结束后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的提示,更换了一块2元钱的电池以后,故障依旧;更换了一块6元钱的名牌电池后,头天的开、关机操作没有问题,但第二天开机故障又出现了。参照上面的故障分析,该问题属于情况3的范畴。         步骤1:首先将主板从机箱中拆出,并取下内存、CPU和锂电池等部件,使其成为一块“裸板”。         步骤2:把主板平放于桌面上,将万用表拨到RX10K电阻挡,用红表笔接触电池座的中心弹片,黑表笔接触电池座的“扣紧部位”(图2),观察万用表的表头读数。假如读数在10MΩ左右则为正常;如果为5MΩ左右就意味着有轻微漏电现象;倘若在1MΩ以下则有较严重的漏电情况,此时会严重影响电脑的开机。
根据笔者的维修经验,无论是轻微漏电还是严重漏电,故障基本都集中在C1、C2这两只电解电容上(图3),只要用电烙铁将故障电容焊下,并选择质量较高的同规格电容,按正确的极性焊接即可排除故障。假如测得的电阻值接近无穷大或电流值为零,那么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是电阻R2阻值增大或开路了,选择阻值为100Ω左右、功率在1/32W的贴片电阻将其替换即可。
步骤3:经测试,这块故障主板电流、电阻数值完全合乎要求。再将锂电池装回电池座并用万用表的10V电压挡测量电池的端电压,发现电压数值时有时无,有电压时数值也不固定,不过用手指按住电池顶部时,电压却可以稳定在3V左右(图4)。笔者取下电池观察电池座的接触弹片,发现负极弹片顶部的两个触点似乎有氧化现象,立即用0号水砂纸轻轻打磨,调整弹性张度后重装电池,再测量电压,发现已经恢复正常,重新装好所有拆卸下来的硬件,接着开机重置CMOS并保存,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资料上找到的  我没遇到过

网友:
我的电池没有问题,我在板上测的电压是3V多,可以肯定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