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东芝M100机器为什么总是好好的会有BIOS密码?

楼主(2008-10-09):
前几天,朋友拿来一台东芝M100机器,说头天晚上关机之前并没有设置什么密码,第二天就自动提示要输入密码。没法送来破解密码,我拆开一看,有个24RF08的码片,直接吹下来,用编程器破解。后面,密码是破解了,但是便宜的机器拿回去用了不到3天说又有密码了,我说怪了。上网查,原来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内存插槽那儿有两个小点,直接端接就可以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机器总是好好的出现BIOS密码?这个和使用不当有关系吗?还是和其他的什么有关系?还是本身机器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指纹识别的缘故啊

网友:
不会吧,还有这事呀,后来好了吗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是没有见过。不过我在网上查到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内存哪里可以清楚BIOS密码,现在好了。

网友:
东芝有些机型有这样的毛病,短接就行了。

网友:
R40的遇到过,不认USB的修好了有密码了

网友(2008-12-24):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到底在内存哪里啊,能不能具体一点,急啊

网友:
解决了,在内存旁边,有标识,CMOS-CLEAR,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M300也会这样,厂家的建议是更新最新的BIOS。估计是BIOS的BUG。

网友(2009-02-11):
能不能贴个图片看看阿?

这样大家也就了解的更清楚

网友:
听说是BIOS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希望东芝多多出一些这样的机器呀,这样我们的钱又好挣了!!!

网友:
这个BIOS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设计的问题。只要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BIOS问题,先天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