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CPU不供电

楼主(2008-10-09):
我有一块冠名845主板放一段时间不用开机可以出现BIOS然后就掉电了,再开就没什么反应了,正常时候能听见CPU处有嗤嗤声,一不响就关机了,不知道从那里维修请师傅指教

网友:
我问一下师傅,清洗主板是清理的吗?是不是板上有灰尘短路造成的啊?

网友:
估计你听到的电流声..如果是就把CPU的MOS管换掉

网友:
历害啊,,听声音音就知是,,MOS,,有问题,,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