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W98机器开机2秒后黑屏

楼主(2008-10-09):
清华同方LW98机器开机可以正常显示,2秒左右黑屏,什么也看不见,电源指示灯正常。

网友:
升压板出故障的几率比较高

先声明,我也是新手,才在论坛泡了一个礼拜左右,个人感觉你说的这个问题,升压板出故障的几率比较高。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自己查下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大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我同意洲记  兄弟说的,是高压保护了,不过在换之前检查一下前面的电源电路部分看看电源电路上有没有电容之类的滤波不良。

网友A:
灯管坏了,是不会有2秒显示的,应该是黑屏。
这种情况,虚焊,电容暴了或者烧三极管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高压有问题,最省事加一块代用的高压板!

网友:
还有电容,看它们爆了没!

网友:
电容全部代换(本来就是好的)故障依旧,电感补焊故障依旧,5706都是好的,该补焊的都补焊了,故障还是一样,我用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测试是正常的,这样可以说明灯管是好的,现在故障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坏了,是不会有2秒显示的,应该是黑屏。
这种情况,虚焊,电容暴了或者烧三极管的可能性大一点

现在的显示器都有保护的,灯管坏了一根二根就会有这现象 几妙显示 然后黑屏保护 19的灯管比较容易坏

网友:
保护后看后级电压正常吗,开关电压有吗,建议用通用板代,

网友:
9成是高压电路的问题,最好弄了,换个高压板OK。如果有适配器的话也一成是适配器的问题,换下看看

网友(2010-01-20):
学习了哦!~不过,我的显示器是白屏,比较难修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吧,改个通用板 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