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几天想去杭州高新,想先请教一下客服几个问题?

楼主(2008-10-09):
1.        这几天有没有主板维修实用技术那本书?
2.        高压条与灯管的接口是不是只有大口与小口,有没有转接口?
3.        有没有按键板?(控制板)带线的
4.        还有你们买的驱动板有没有各接线说明书?
5.        乐华2025-2033-2013是不是已刷好程序,可以点大部分屏呀,点不亮的是不是还要刷程序?,我没刷过程序,如果在你们那里买一个编程器有没有说明书?
6.        还有关于驱动板到液晶屏的接线问题,一般要备多少根呀还有转接口,不过20针单6是一定要一根的,还要二根40针的用在ACER15寸的屏上,介绍一下要备多少屏线?
             q我想备一点液晶的配件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不管是单灯,还是双灯。四灯,六灯都会大小口
按键板:也有卖的,不过是配套乐华通用板使用的,如果用到其他机器上要改线路
驱动板:如果购买相应的按键板,屏线,没有说明书,直接接上就可以,因为是一     个厂出的,是配套产品

驱动板程序是要对应屏来刷写的,编程器有随机说明和相应程序。有参考维修资料屏参等等。

屏线问题要看你购买什么屏线,通用板乐华屏线十多种,看你想购买什么就买什么。

网友:
乐华2025-2033-2013是不是已刷好程序,可以点大部分屏呀,点不亮的是不是还要刷程序?还是全都要写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驱动板是要刷程序才能使用的,没有不要程序的驱动板,市场上说免程序的驱动板都是骗人的-----因为没有程序,驱动板上的单片机怎么能工作!!!!!!!!(只是出厂时刷过几个通用性强的程序)但不等于驱动板不要程序!!!!

要看你点什么屏,如果购买乐华的几款通用板,大部分屏都能点。肯定要不同屏类型,刷不同的程序!!

网友:
我是说乐华的屏,你们不也是买乐华的屏?我是想买编程器呀,不知道买回来会不会用呀哈,

网友:
本站的乐华2033-2013还有2025通用板(我知道是芯片型号)各有什么处别呀,是不是它们点的屏不一样吗?

网友:
例如;有一台液晶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它的驱动板没有12VDV是通过高压电源一体过来的,而有些驱动板先有12V接入最从驱动板接线到高压板,请教一下2033-2013-2025分别各接在前后那种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