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0-09):
一用户的N73原装耳机在麦的接线盒里面,进线全部断掉,PCB上标识有L+,L-/R+,R-/GND/VOUT/SIRIAL/MIC+,MIC-,共9根引线,由于断裂的地方没有残余引线,所以不知道这引引线的颜色代表什么意义,请高手指点,谢谢!
接线

网友:
没有知道的师傅吗?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
跪地求指教啊!有知道的师傅请出来啊!

网友:
先找出地线和vout剩下的慢慢试吧。没什么难度的。关键是细心。

网友:
请问楼上的师傅:SIRIAL是代表什么意思?金山词霸里查不到啊?

网友:
这东西上是不是有个开关呀?

网友:
顶部有片纸,上面的三个方孔,相应的位置有3个按钮开关。在焊点的下面还有一个8脚贴片芯片,具体型号是2201。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SIRIAL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上去很麻烦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