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L080L0G转P死了,加不了原盘LDR~~SOS

楼主(2008-10-09):
6L080L0021P11-NMBA  坏道太多,加不进P表,于是就做G转P,时间太长中断了,现在用原盘的LDR加不进,这种问题谁有办法解决.

网友:
重新进C区,就可以了!做C区的SF!

网友:
我的硬盘是6L的,不是6Y,虽然都是金十硬盘,可LDR一样吗.这种硬盘固件网上很难找.把板拿下来加也加不进,翘板法也用过,原盘固件我都有保存,就是没有保存C区LDR,这种盘改18#是进不了C区的.手头上又没有一样的盘.做不了热交换.

网友A:
是我没有看清楚你是说6L的
你看看下面这几个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没有看清楚你是说6L的
你看看下面这几个能不能帮到你!

不管这几个LDR能不能加,在这里还是衷心感谢无笑天神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