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一亮就黑

楼主(2008-10-09):
昨天接手一对联想LXM-L15AB的液晶显示器。一亮就黑,关电重开,一高就又黑。
怀疑是高压板问题,在变压器旁有三个电容(6KV15J 3KV15J 3KV15J)摘掉那个6KV 15J的电容就OK, 但是屏幕老闪。
换之却不行。 搞不懂是咋回事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亮度是否均匀,可能是灯管老化

网友:
换灯管吧,那个可能性大

网友:
亮度正常。灯管无问题。液晶修得少, 没法了

网友:
你可以把高压板上的470微法25伏的换了!
用470微法35伏代替也可以的!
好像是3个!
全换了!试试!
个人意见!

网友:
要是修不了,可以用通用驱动板 GM2621改装,这个屏是1024*768的,屏线是单8屏线,屏电压是3。3V,通用板跳线是3-4。

本人已经改装过5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