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受OSD菜单控制

楼主(2008-10-09):
显示器不受OSD菜单控制了。。。
菜单亮度控制从0到100调的时候,显示器无任何反应。。。。。什么问题,显示器颜色一直很暗。。。。

有知道的不???

补充一下:后来仔细看了一下,菜单是可以控制的。。当调到0时显示器黑屏,当调到100时显示器好像恢蒙蒙的。。
不亮。。好像隔了什么东西一下。。。。
显示器是HPC的。。

网友:
是不是mcu有问题

网友:
写个程序看看,或者 检查一下G1

网友:
说具体点的啊。。。。。

网友:
什么机器?
有工厂模式的进工厂模式瞧瞧。
没有的写数据。

网友:
mcu有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更新,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前极视放有问题了看看.CONT或ABL脚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高对比度。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高对比度(将0改成100)。一般是按键漏电,和高压打火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