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行抖

楼主(2008-10-09):
cpu:56a1125-117
行场:tda9116
场:tda8172
上85仍然抖。

网友:
这机器的虚焊好象很多,先补补看。或者是外界的干扰。或者电源等等,要自己漫漫找

网友:
行抖

我修机就怕这些软问题.修起来太伤脑筋了.

网友:
我修过抖的不是联想的。。一个看CS电路一个是行场震荡换了看看

网友:
行场芯片行\场振荡电容锯齿波正常,Hout 波形不是矩形波,左上角不是直角,而是斜角.请大家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查查行幅控制电路呀,,,

网友:
这台机器是不是tea1504作pwm啊,要是它的话,就把它周围的电路仔细看看,有电阻变质没有?

网友(2009-06-15):
现在我也遇到了一个,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