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一亮就黑

楼主(2008-10-09):
昨天接手一台联想LXM-L15AB 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几秒钟就黑屏,断电再开一样。
怀疑是高压板故障,拆开发现高压板上的升压器旁有三个电容(3KV 3KV 6KV 容量都是15J)。拿掉那个6KV的,故障解决,但是屏幕老闪。 换之故障依旧。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下。  急急急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C5707坏了,还有就是与他相连的电感

网友:
加焊
应该就能ok

网友:
加焊

加焊,一定好,我碰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看看高压板还有没其他的问题,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看看反馈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样型号的机子,故障也一样,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