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问题

楼主(2008-10-09):
cpu旁边的 3300UF 6.3V电容全暴 是什么坏了引起的

网友:
不管这个啊全换上去看看啊.
我有一次修电2200 的全爆 内存 AGP那里也是全爆了啊

网友:
电容质量、电压调整电路等等原因。

网友:
不是,是用久了,或者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坏了总要换吧,先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