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等(灯)测试卡右上角的一个灯不亮怎么处理啊

楼主(2008-10-09):
主板是顶星TM-845DE上面还有字母是;ONL Y FOR AGP4X.....还有FSB;533MHZ不知道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请各位老师说一下啊。这块板子诊断测试卡跑的码一会一个码不稳定,带灯测试仪最右上角一个灯不亮 其他的都正常 那个灯的字母是SIPCLK ,这个带灯测试仪是买的朋友的 买时什么都没给我 这个灯叫什么名字 什么型号我都不知道,是在478针CPU坐上使用的,在此希望老师们在此给我解释一下我这块板子故障在什么位置,我是刚接触主板希望详细点 非常感谢

网友:
老师们都在忙啥了 怎么都那么吝啬啊

不是吝啬,大家都是有工作的,论坛里的都是义务劳动,不是专职为你解答问题的,只要有空大家都会热心帮助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死,你自己都测出问题所在了还来问。U座问题。
解决办法:
1、看PCB有无断线
2、撬开上面的白盖看看有无扩孔
3、加焊U座
4、更换U座,
5、加焊北桥
6、更换北桥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详细的话,请移步新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