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急救。

楼主(2008-10-09):
Haier的本子,电流跳到0。47就上不去了,CPU的供电是有的,但是CPU没进行工作,南北桥都加旱过还是一样,请求高手急救。

网友:
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复位没问题阿,

网友:
不是cpu座虚焊,就是桥的问题,我有两个本至今瘫痪!

不是cpu座虚焊,就是桥的问题,我有两个本至今瘫痪!

网友:
电流4.7  ???? 不会吧。那么高。短路了吧。

网友:
cpu的工作电压又没,就是CPURST电压为多少,如果电压没的话,则为POWER了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0.47,不可能是4.7哦

网友:
4.7A那不是短路了吗?兄弟.是.0.47吧.

网友:
4.7a严重短路了吧

网友:
都4。7了还要上去,往哪上啊

网友:
- -

恩,0。47,不好意思,打错了

CPU供电都是没问题,都正常的

网友:
那应该是内存没过吧。补焊内存槽或者测内存阻排看看有没有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