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6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09):
MSI K6主板 开机FF 有复位 内存供电插的卡检测的是3.23 应该是2.5V
内存槽附近有三个管子 不知道哪个是内存的供电
二个是45N02
一个是APM3023
请问哪个是内存的供电管
主板

网友:
应该都是,你不会量的话,就全都换掉,一般都会好

网友:
2023 能用什么代换啊, 找不到这样的管子代提能用XXNXX代换吗?

网友:
只要最大电流和最大耐压值比你那个MOS管相当就行。当然是N沟道代N,P沟道代P的。

网友:
现在管子3023换了3055
45N02换成了45N03
供电还是3.23 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