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V星845主板插显卡开不了机,

楼主(2008-10-09):
V星845   南桥;82801BA   插显卡开不了机,不插显卡主板可以正常跑码,这是哪里的问题,该查哪些地方?请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
插显卡是不上电还是不跑代码

如果是不上电,查AGP识别保护电路,一般就在AGP插槽附近,有一两个小芝麻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显卡不上电,那我先查一下AGP识别保护电路,谢谢

网友:
问题解决,是AGP旁边有一个小三极管虚焊了      为什么AGP识别保护电路有问会引起主板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