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800D-X内存时常不过的问题

楼主(2008-10-09):
一块华硕P4S800D-X主板,原先正常,现在的情况是第一次开机根本无法点亮,断电再开几次后可以点亮并进入系统。点亮的时候能跑完代码,在不亮的时候卡在DE(为AMI的BIOS),检测内存电压为2.6伏,正常,而且在点亮的情况下,内存也只能认到一半,即512M的认为256M,1G的认为512M,内存条正常的。请教碰到过此类故障的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
你先刷BIOS啊。然后再排除软件部分故障

网友:
BIOS刷过后故障现象有所减轻,基本上每次冷开机都能启动,但在重启或复位时还是有偶而起不来的现象,用了几天故障再次出现,基本上次次挡在D3,复位无效,偶而能起来,但起来后512M内存只能认到256M,上1G的内存无法识别,挡D3,两条同时插上时也是很难启动,偶而能启动时发现1.5G的内存还是认到256M,后来再刷BIOS也不起什么作用了,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过BIOS来刷过了没有??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一个好BIOS, 在加焊NB。

网友:
没敢换别的BIOS来刷,用的是华硕官方网站上该主板的BIOS。BIOS供电测量为3.3V。内存供电为2.6V。

网友:
现在情况更糟糕了,只认128M的内存了,1G的干脆不认了,插上开机也是显示128M,单条1G不认。因没有4M的BIOS芯片,所以没换芯片刷。

网友(2008-11-08):
北桥  虚汗  或 坏的  可能性 较大  我修过  很多  都是这样的   这几乎 是 P4P800的 通病

网友:
楼主大哥,小弟我好想要啊

网友:
P4S800是矽统的芯片组,不是P4P800
考虑北桥脱焊和损坏吧
先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不应该是供电不稳定的原因,该机256M的条子可以认,并且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北桥暂时无条件加焊,以后再试。

网友(2010-01-10):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经常不过内存,加焊北桥,可以用了

网友(2010-03-21):
加焊北桥可以用了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量一下内存排阻 说不定有个别坏的

网友:
先按下北桥看看,要是认了,就确定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虚焊,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