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识别鼠标不能认u盘的本本

楼主(2008-10-09):
   有个nec的笔记本 型号是 versapro va86j,配置为p3  866,512内存,20g硬盘.问题是插上usb口的鼠标两个口都能用,插u盘无论插哪个口都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用农行的key宝,可以很好的识别.我插上各种u盘都是不认.专修笔记本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可能是南桥有问题,或者到nec管网下个usb驱动也可以解决.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不知道如何解决.望指教.

网友:
你找个接口为usb1.1的u盘估计也能识别,2.0的不行,以前遇到过.

网友:
你把本子上的usb口用酒精清洗一下试试看.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供电不足也说不定.

网友:
据说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好象不是接触不良,因为插鼠标可以认啊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你可能用转换口把USB2.0转成1.1看看在用一个自己电源的硬盘试一下,如果能识别那就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曾經遇到過這個問題,
我是到BIOS把USB2.0關掉讓它走USB1.1就OK了.
原則上是硬體故障,把壞的關掉,降速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