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08-10-09):
我最近接了一块478主板  供电    复位   PG信号都正常  可是CPU就是不工作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主板供电不正常

有一块478主板  加电后内存,显卡,南桥,北桥场管测试各个供电脚 电压都不正常    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谢谢

网友:
学习中,高手快来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过这问题。但CPU就是不认。很难查啊。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有时侯是BIOS问题  刷新一下就OK了

网友:
U座虚焊、U座扩孔、换IO、拆COM芯片

网友:
不行就換CPU座試試

网友:
在三大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
1:刷BIOS
2:试换IO
3:试换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