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optiplex 320 的BIOS

楼主(2008-10-09):
DELL optiplex 320 的BIOS 是用编程器刷的那种程序,不是EXE的那种。谢谢了。

附件是BIOS的文件原程序,EXE的

网友:
我按照耗子的方法试着分离了一下,
http://www.biosrepair.com/bios/dell.htm
结果出来个。hdr文件。449k看来不对。

网友:
谢谢王大修!!
用这个方法好,那个ROM是512K的,可以用编程器的,我现在试一下,再一次谢谢你帮我!

网友:
我还以为是1m的呢,白忙了半天。

网友(2008-12-05):
现在急用,但是我下载了DELL的BIOS后用命令不行,文件名太长,改了名才可以,但是改名分离出来的ROM刷上不能用。。

网友:
我弄的DELL320BIOS看对不

我弄的DELL320BIOS看对不

网友(2009-02-14):
看看 学习一下 我试过用命令但是不可行 不知啥原因

网友:
好像不太对 bios文件应该是bin各式的文件才对 rom的好象不行

网友(2009-04-07):
怎么我提取的是512kB的rom和448kB的hd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