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X5显示器黑屏黄绿灯闪的检修经过

楼主(2008-10-09):
接修一台美格796FDX5显示器,上电黑屏,指示灯黄绿交替闪。凭感觉高压电源电路没有工作。断电检测发现阻尼二极管(D309)和二次降压管(Q311)损坏,分别用BY459和J512代换原BY329X和J449,通电故障依旧,测量二次降压管电压G级68V,明显太低,跑线路发现R341(10欧)阻值变为1兆欧,用18欧电阻代换,通电后,久违的高压回来了。
该机的二次电源电路设计得比较复杂,它将行输出电路和高压电源电路分开,分别完成偏转和高压的工作,两者的工作互相牵连。

网友(2009-04-20):
太好了,谢谢你。

网友(2010-01-04):
我的型号一样故障跟你的差不多一闪一闪的发现Q311)损坏是J449,用IRF9630代换开机又烧了.阻尼二极管(D309),R341(10欧)都正常,没头绪了,不敢再换J449了,请大家支招

网友:
错了是不敢用IRF9630代换,因为耐压是200V,J449是25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