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足千古恨,换高压板不小心把主板搞不亮咯

楼主(2008-10-09):
华硕M2400的机器,,换通用高压板的时候忘咯把电池取下,,其中棕色线是开启高压板的信号线(正常开机后是3.3V),这根线不小心碰到高压板正极供电脚16V上面,,随后机器按开机无任何反映,也就是机器不触发咯。求各位大侠救救我,,最先更换那块芯片等等   ,,提供一下维修思路,,能提供图纸的最好,,

在这里小弟先谢谢各位

网友:
各位大侠,,这样碰下最有可能会烧哪个芯片哦

网友:
可能I/O坏了,换高压板的时候要注意啊!

网友:
可能I/O坏了   I/O是属于那部分电路的,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谁知道M2400   I/O的型号是多少
买一块换下看看

网友:
都没说得很明白,是开机不亮,还是不加电啊?

网友:
会不会主板上只要3.3V供电的IC都有可能坏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加电,,按下开机键没有任务反应

网友:
只有插上外接电源充电指示等亮,,其它没有任何反应咯

网友:
这下搞大咯,,,要陪客户一个主板咯

网友:
有没有大侠具体指导下啊

网友:
建议去掉液晶屏,单主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
严重出错,先放电,不行再一步一步查,电源系统芯片的待机电压电流正不正常!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那位大侠能提供点图纸哇

网友:
先把cmos电池放电撒,查上电源再查待机的3V,5V有没有,有了查开关有没有电压,按下开关电压有没有跳变,有了就查开机芯片,一步一步往下查啊

网友:
cmos电池放过电,,就是不知道3V  5V  在哪个位置测试,量哪个芯片

网友:
拿掉电池板,测试待机电流为20MA  按下开机键跳至90MA

网友:
谁有这机器的测试点位哦,,,谢谢提供下吧

网友:
先找找你的待机芯片嘛 ,比如max1631,1632,1902,ltc51120,sc147等系列的,看好芯型号到网上去查就知道啊,电感一般都会和芯片一脚相连的。

网友:
测试下来PC87393 88脚供电脚与地短路 找不到这电从哪里供过来的,,,哪位老师再提供点维修思路

网友:
估计是io坏,摘了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失误,让我们要随时要主意维修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的东东,不然要引起更大的问题

网友:
呵呵,,是啊吸取教训

网友:
PC87393 坏咯,,看来要找配件去咯,谢谢大家的指点,,换上后还有什么问题在咨询大家哦

网友:
晕,,PC87393 确定坏咯,,但是电源还有短路现象,,会不会南桥和PC87393是一路供电的,,也烧啦????

网友:
修电脑要小心啊,现在难做啊

网友:
那位老师再指点一下吧,,现在不清楚在这条供电线路上还有那些芯片是一路的,,现在连电源哪里供过来的也没有办法查,,电源短路万用表无法顺藤摸瓜

网友:
PC87393 里面因该带程序的吧? 不好找哦。。。。

网友:
比较讨厌的是不止一颗ic坏很麻烦,以后的确的小心
比较讨厌的是不止一颗ic坏很麻烦,以后的确的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坏还有救吗,,,这芯片焊起来辣手,,对于新手来说

网友:
只能顺藤摸瓜了,短路最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