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主板不加电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8-10-09):
V星865主板正常情况主板开机不通电,但我用列子端接绿线可以强制开机,检测CPU和内存电压都正常.

测Power on和RESET电压都正常,请问兄弟们是什么问题阿?

网友:
电池有电压吗。你在找下晶震,看有没有两端电压。

网友:
COMS跳针,电压正常吗?微盛芯片组一般是经南桥开机的,看看南桥附近的电压正常吗?开关针到南桥有没有低电平输入

网友:
有一板子就是没有COM跳线,但是有位置,没有针,是怎么回事,请告诉呀

网友:
这些都正常的话``那就只有换IO咯```试试````````

网友:
LZ
急也没有用
这是最典型的故障,也是比较好修的故障

新手区有修不上电的专题帖,去看看吧

网友:
先从cmos电路下手,再就是开机电路。

网友:
您的主板还没开机南桥发烫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啊! 开关电路那边有没有检查一下!

网友:
用手按南桥,再通一次电,试一下,会不会是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