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 PCI没有复位

楼主(2008-10-09):
跑线路到HC14门路,14脚VCC3。3V  对地阻值只有16欧左右,为什么???      3脚输入3。3,4脚没有输出 连到PCI复位的,换了HC14故障依旧~

补充下面回贴的,CPU供电1。78   PG1。78  复位1。78  (点重启键也没有跳变)时钟0。37   PCI  没有复位电压  HC14的4脚对地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不会,等待答案,学习下

网友:
先查查各供电点的电压正常吗?在去考虑是不是复位问题?

网友:
量一量南桥电压,摸一下南桥芯片热不热
这款主板一般都是坏稳压管

网友:
输入正常输出不正常,查看HC14供电和线路;检查14脚的电压线路,应该有短路。再查4脚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高手来帮帮忙啊~~。。

网友:
4脚没有输出 连到PCI复位的线路有没有元器件不良

网友:
有PCICLK吗?通常思路是,电压——CLOCK——PWROK——RESET。

网友:
这种板子在北桥旁边有一个小三极管看看有无1.5V电压,很容易坏的

网友:
那个小三极管一个3。3V两个1。15V正常吗

网友:
你们说PCI没有复位电压,IDE也没有5V要先修哪个?

网友:
现在又有一块同样的主板同样的毛病,IDE也没有5V是先查IDE还是先查PCI复位?

网友:
时钟正常吗?先看看时钟啊

网友:
北桥 1.5V供电!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 在学习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