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清华同方719BF显示器高压保护问题

楼主(2008-10-09):
机器型号为清华同方719BF17纯平,开机瞬间有高压,有高压时各部分供电正常,五六秒后就保护了,高压落下去了,各部分供电也没有了。麻烦各位大虾帮忙参考一下是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2009-02-03):
查B+电压(100V)前整流管(SUF4007SP)和滤波电容(47HF/160V)电容,看看是否有问题,在查给CPU供电的5V是否正常,7805前的12V是否正常,查行激励变压器有无推动电压。

网友:
大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
查高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