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E-RZ桥发热

楼主(2008-10-09):
如题.通电马上自动开机。内存无供电.南桥发热很快.量了一下A14有3.3V A14对地阻值二百几...换了1117也不行.拆掉网卡也不行.AGP旁边的3055量了正常也再换了一个也是一样。请教这样是不是桥坏了。IO没发热....也没有技嘉的IO可以换

网友:
内存供电哪去了?你还是先把供电搞出来吧。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好 看所有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但是不会内存没供电啊,是不是没量对啊

网友:
不会吧、、、、整天都在量的难道 会量错。不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吧。应该是IO或桥把电压拉低的可能.再问一下,内存供电坏了有可能导致南桥发热的吗?

网友:
是不是电容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把南桥拆了换一个

网友:
如加电不触发就开机的话南桥又发热严重的话应该是南桥挂了.如加电可以人为触发开机,南桥发热严重的话一般重点查一下1.5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