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EX解密SONY本本超级密码

楼主(2008-10-09):
WINEX解密SONY本本超级密码,为了防止转发,我把写的资料转换成PDF格式了。

打不开的, 请用这个软件打开。

Foxit Reader.rar

PDF快速阅读软件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干嘛用?

网友:
我想先要用工具把密码文件读出来再解密吧。

网友:
黑马思路 -10 自己思考下为什么要减分

网友A:
晕死,超级密码就是设定在笔记本主板上的,放电,清COMS都无法去除的密码,不是系统密码,系统密码要破解一张光盘就可以 了。软件问题,不是本论坛讨论的东西。

网友:
下载之后提示pdf文件损坏,其他朋友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超级密码就是设定在笔记本主板上的,放电,清COMS都无法去除的密码,不是系统密码,系统密码要破解一张光盘就可以 了。软件问题,不是本论坛讨论的东西。

如使说来  那超级密码也先读取ROM里面的文件 然后才能在别的电脑上破解的

网友:
请问小俊,直接只把启动询问 改为00 , 可以吗?

网友:
我还没看清楚到底是系统密码还是BIOS密码..............

网友:
载之后提示pdf文件损坏,其他朋友有这个问题吗?

载之后提示pdf文件损坏,其他朋友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响应!!!!!!!!载之后打开就提示pdf文件损坏!我都下了两次还是一样!麻烦楼主加点说明,怎么使用!!!!!!!

网友:
已经更新,请大家再试试。

网友:
PDF文件已经正常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近下了两次都是好的.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用...软件怎么找呢?

网友:
下载之后打开提示pdf文件损坏!下了几次还是一样!什么原因呢?

网友:
打开就提示pdf文件损坏

网友:
明文加密的么

网友:
看过楼主的贴对以后遇到此问题就多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