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8-10-09):
我有一块845的板用7-8分钟北桥就很热后死机   是原因引起北桥发烫温度过高死机的

网友:
你查查nb、内存的供电,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情况.北桥发热是正常的,毕竟它要负责CPU、内存的数据交换管理,工作不轻。如果因为高热导致系统自动降低频率工作的话,你可以去买一个北桥散热器或者散热风扇。另外敞开机箱工作试试,估计可能是机箱散热不太好,用everest这个软件监控一下CPU和主板的温度,实在太热就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北桥发热正常,单凭这个是无法判断的,最好就是认真检测一下主板各个关键电压点和时钟点,排除一些原因后再做判断,可以试着装一个散热器看看,若降温后正常,可以重点检查北桥供电电路及外围电路,看看有没有短路而造成通过北桥的电流过大造成北桥过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