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回复清风车影 V星6566E主板CPU不加电的原因

楼主(2008-10-09):
你说的那个连6302的8脚7002的S极连VCC-VTT-POWERGOOD
G连一个高电位  当VCC-VID-POWERGOOD 没有由MS5发出时是低电位 由于7002是导通的 所以引起8脚电位为低  VCORE没输出
这个设计是防止CPU在没得到VCC-VID 没发出VID信号给电源IC  而电源IC误动作发出VCORE 烧坏CPU
如果是普通的板会通过管连到产生VCC-VID电压的电路上

网友:
认为有点用的新手也回复一下  给我点积分嘛  要不我以后也没劲写了
我得点积分好下载高手的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