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G硬盘不能分区

楼主(2008-10-09):
一块三星40G硬盘,电脑能认,用LFORMAT能够顺利低格,用DM也能清0,但就是不能分区,用VICTORIA4.3重映射总是出错。不知道什么问题,还有没有救,如果有救,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硬盘分区表坏了,想办法重建分区表。

网友:
你有没有一些其它的分区软件,比如PARTITION MAGIC,DISKGEN等等,用它们试一下分区看看,如果还不行就真的是硬盘的问题了。硬盘引导区物理损坏,引导区又被称为MBR,它位于硬盘的0头0柱1扇区,在扩展int 13中没有头、柱、扇区这个概念,它只有逻辑扇区,在扩展的int 13中MBR位于是0扇区,如果BIOS中设置的是硬盘启动的话,系统会首先载入这个扇区到内存,然后运行这个代码。int 13是管理硬盘读写的最基本的东西,还原精灵就是基于它的上面开发的,如果int 13中断被控制或损坏了,即使低格也是不可能修复的,所以每当我们向硬盘写入数据时,虽然还是写入到硬盘中,可是没有真正修改硬盘中的FAT,所以所有对硬盘的所有操作都不会被硬盘纪录。低格无效的硬盘只有返修了,修理硬盘是需要在无尘的环境下才可以,自己是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