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HDD认不到串口硬盘啊!!

楼主(2008-10-09):
我用MHDD检测串口硬盘怎么都认不到啊,光盘上带的也试过了,网上下载的也试过了,都认不到,并口的硬盘可以认到,是什麽原因???是不是主板不支持??我是的板子是ASUS P5VDC-X 的??请大侠指教一下!!!万分感谢啊 !!

网友:
你的主板上的串口没有打开吧!
MHDD46是肯定能认串口盘的,

网友:
但是我的机器用的就是串口的硬盘啊 ~~~~

网友:
你调一下cmos的hdd模式。。。achi模式。。试一试。。。。

网友:
我找了半天找不到有这一项啊~~~~~~~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用MHDD45去试一下,
MHDD最好不要放在特测盘上,还有最好跳成主盘。

网友:
好的   我试试4.5版的   以前我用的是4.6~~~谢谢了

网友:
你用victoria 4.3版试试, 是xp下操作的

网友:
2.9版的  4.5 版的 4.6版的都试过了  一样啊

网友:
我的电脑公司版9.0带DOS工具箱的MHDD都可以查串口的.